让我掀起你的盖头来,让我看看你的“芯”

楼主(2017-10-13):
     创维液晶50V5开机就卡在LOGO界面了, 可以肯定的是哪怕是开到人类灭亡都是这样,遥控器全失灵,这不是典型的“半身不遂”,没有办法先打电话到售后部探探口风,售后部说是电视芯片坏了上面修理要500.随便问了句修理要多长时间,师傅说:“这个嘛.......,有点难......不过我从事这个行业8年了,对我来说秒秒钟的事情”老板现在需要我马上过来吗?
     我心想自己也懂一点维修知识先自己试试,婉转的谢绝了人家热情“忽悠”后,静下心看了说明书。电视机后面只有一个按键,按住不放再插电源10秒多点 ,刷机界面出了,这里大家注意不要乱来,不懂英语的可以拿去我们的“神器”手机翻译一下就知道了怎么了。然后去酷开网站下对应的型号的ROM, 下载好了后拷贝到U盘里。然后把U盘插在电视后面的USP端口。这一步在开机前就做好,不然会找不到U盘。等10多分钟后会提示刷机成功。然后关稍等10多秒后再开机,果然回复了往日的风采。 总结:1,遇到问题先不要急,购买的说明书好好保留,它可以提供一些信息。2,现在人缺乏了很多自己动手能力。3,不过运气要有一点说不定也有可能会刷成“预制板”。写的不好多多包含。

网友:
楼主好幽默!!这样解析拆机图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么牛,好好学一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厉害!

网友A:
我完全  不知道你在s说什么  你能简单明了 用几个字 告诉我你在说什么吗??

网友:
现在智能机系统多比较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现在的智能机找不找的到刷机包还两说呢,还有种更简单的办法就是双清,就和手机上的双清是一样的,选择两次wipe开头的选项就ok了,明明很简单说的辣么复杂,还不明白·····

网友:
能够把维修做得这么大也只有迅维了 桃李满天下 在此祝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完全  不知道你在s说什么  你能简单明了 用几个字 告诉我你在说什么吗??

简单两个字 刷机……

网友:
恩,智能电视的系统现在坏的也比较多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

网友:
电视         也 那么高       配置的 啊

网友:
没刷芯机保底,用户不要轻易自己刷,刷死后复原也挺麻烦。谢谢分享,u盘刷机

网友:
分拆一下,能开机,屏有显,卡住,还是先搞软件,楼主不错

网友:
意思就是你给你家电视刷了个机。。。。

网友:
售后一般会忽悠换主板,超级大坑

网友:
这个刷机很简单啊。不过还没有修过这种只能电视。

网友:
楼主稳重哦,这个东西不错哦,看来这个电视机也是安卓系统哦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