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0-70M 内屏不显示

楼主(2017-10-13):
问题描述:可以开机,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。内接不亮,测量屏接口发现LCDVDD_CON 无电压

在查LCDVDD_CON开启条件 PCH_ENVDD为0V.

BIOS刷过多个版本,情况都一样, 同行们谁碰到过这种情况,分享下维修思路。

PCH_ENVDD信号从UPU中发出。需要满足那些条件才可以发出高电平?

网友:
这个信号是从桥出来的,,,有可能是桥的问题

网友A:
Q9  2脚应该为低电平才能开启,假如为高检查PCH-ENVDD

网友:
屏线、屏有问题吧。DATA/CLK不通或有问题也不出电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Q9  2脚应该为低电平才能开启,假如为高检查PCH-ENVDD

Q9 是N管,PCH-ENVDD高电平才对,

网友:
断开Q8看看,这个信号一般是显卡发出来的,很不好搞。

网友:
这还不好搞么?强行拉个信号过去试试嘛,再不行就是芯片的事了。要么换芯片,要么换板,没办法,就是这样的

网友:
试试飞线过去有没有反应,有反应就直接飞,没反应就桥问题 了

网友:
直接拉个电压过去行么?! 加焊下PCH看看!

网友:
Q9直接G级和D级连起来试试  要还是不显示  就只能怀疑桥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Q9 是N管,PCH-ENVDD高电平才对,

Q9我怎么觉是屁股沟沟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Q9 是N管,PCH-ENVDD高电平才对,

N管P管都没分清楚咋能修好啊兄弟???

网友:
去掉保护,直接改一个电过去看看吧,能用就这样,不行 搞桥吧

网友:
Q9直接G级和D级祥连齐试试看吧

网友:
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,我看也不好搞,这种机修的少也不好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Q9我怎么觉是屁股沟沟呢

P指S N指D 看体二极管就知道了 明显屁沟沟的

网友:
有答案了吗,期待楼主分享宝贵经验。

网友:
最简单省事的办法就是把电压直接连过去如果OK就直接这样用,如果不行再查电路吧,

网友:
这个供电可以直连的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