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78lmt-s2 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17-10-13):
ga-78lmt-s2 不开机维修。
一个客户拿来电脑说不开机,显示器无信号。
结过电脑果断上电,插pci诊断卡,发现无复位。按复位键无效,长按开关键无反应。
初步判断供电问题,或桥挂。
经过测量,发现无内存供电。  无内存供电,其它供电自然不鸟了。。。。。
AM3内存供电默认电压1.6V ,有点偏高IC应该自动调压,输出应该是1.5左右。看图,有公式计算。
图1。。。。

ic为rt8120D
1p 12V   2p 0v  3p 0v  4p 0~12V跳 稳定在12V多,0V,4V,8V有出现,但闪即过。
5p 12V   6p 1.55~1.6V   7p 0.41~0.45V  8p 0V
待机状态下 1p 4.99V   6p 1.35~1.51V

测完感觉7脚EN偏低,还有4脚竟然有12V电压,2脚却是0电压。好奇!!!!
第一判断是IC挂。。。

找来一个新的换上。。。。满是希望的开机。。

结果,故障依然。。。。

我还以为换上是个换的,再找一个新的换上。。。。

恭喜大家猜对了结局,很是打击。。。故障依然。。。。

找了一下电路图,,寻找7脚EN开启信号。。。、

如图2

测量情况
Q78截止。Q71通。Q72截止。

查看RT8120D说明。。
7脚:
Feedback Compensation. And could be used as EN pin, when  COMP < 0.4V, to disable entire chip.

RT8120D 7EN 电压0.41已经大于开启电压,理应工作。。

既然已经达到开启状态,那么应该是保护了。。。。只有这个可能了吧???。。(如果还有其他情况导致 请指点一下。。。)

保护应该和反馈有关。RT8120D 6脚FB 1.6V左右。。

查看RT8120D 内部结构图,发现6脚FB接入误差负输入端,另一端正输入端为Vref 0.8V。  放大输出端为7脚EN。

这样一来只要6脚大于0.8V  7脚EN理应被拉低。。

经常发现RT8120D 6脚供电来自 NCT3933U 1.5V基准输出电压。 待机状态就有1.5V输出,但是不稳定。在1.33~1.51跳变。基本稳在1.5V。
但是开机有却变成1.6V左右。难道是NCT3933U 有问题。。
因暂时无NCT3933U代换。仅修到这里。

NCT3933U 图

网友:
电路图。电路图。电路图。电路图。电路图。电路图。

网友:
NCT3933和UP6262一样,都是基于I2C总线下的基准电压输出芯片。输出的电压到各个芯片的反馈部分,目的是通过BIOS里面的设定,来调整各个供电的电压大小。以期达到加压超频稳定的目的。如果不是超频玩家,完全可以拆掉。

网友:
没明白个中道理,等楼主维修好了分享经验。谢谢

网友:
这个小8脚芯片可以直接拆掉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