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联想B320一体机会用到的

楼主(2017-10-13):
换板后出问题,请参考。应该算是首发吧。

网友A:
没换过这个主板。 平不同。这主板上的条线。也得回来调整是吧。根据你这个图?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真的有遇到过,一台联想的一体机换主板,换好之后调不了分辨率,后来主板跳线就解决了

网友:
你这个图不错,学习了  以后看到这个板子 记得下看看

网友:
这种的不错  记住了                  学习了

网友B:
加分了 这个跳线 论坛有说过的 不过这个总结的相对完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换过这个主板。 平不同。这主板上的条线。也得回来调整是吧。根据你这个图?

是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分了 这个跳线 论坛有说过的 不过这个总结的相对完整

谢谢、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