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asus x84h 开机难 热机能开机

楼主(2017-10-13):
华硕 asus x84h ,板号k43ly rev 5.0 凉机不开机电流在1.0几,随着温度升高,电流上升,开机重开机几次后电流到1.4就正常使用了,不犯毛病,关机放置一会就又开机难,刷了bios无果,求方法!

网友:
查看一下EC旁边的排阻看看,我以前也碰到过

网友:
那就看下具体挡在哪里了,显卡,BIOS,范围比较广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是原件不良,搞起来很麻烦。只能排除

网友:
华硕的比较常见是排阻不良。 凉机的时间。有风枪一个一个地方吹。 看看吹到哪。能开机。重点查这周围。

网友:
拿个风枪把怀疑的都加温下,哪个好了干哪个。

网友:
EC旁边的电容不良或者晶振不良导致,看看有没有腐蚀断线

网友:
加焊显卡试一下看看

网友:
对的  EC这块问题 晶振或者排组

网友:
BIOS刷一下试试  好像遇到过这样的机子  把机子修好  开机慢 刷完就正常了

网友:
好了没   兄弟

网友:
有可能是原件不良,看起来不是很容易搞定

网友A:
这个排阻上面两脚阻值为0,下面两脚阻值为10k。这电阻问题?

网友:
兄弟这种问题就不好搞了 ,建议换主板吧

网友:
EC旁边的排阻

网友:
好了,请分享出来。谢谢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换过晶振试试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,各位大神多多指教!

网友:
一般都是ec旁的排阻问题,遇到过两次,枪温度开高点吹一个上一次电

网友:
SUS_PWOK 看一下是不是正常

网友:
同理 用热风枪 一块一块吹 肯定还是能吹出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排阻上面两脚阻值为0,下面两脚阻值为10k。这电阻问题?
应该是,怀疑这个牌组就把这个排阻换掉试试看,华硕料板上海很多

网友:
加焊一下EC 和边上小电阻试试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