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7A

楼主(2017-10-13):
求助,联想E47A不接键盘也自动弹出逗号!换了EC故障依旧。怎查?

网友:
键盘到EC的耦合电容 有短路!!!!!

网友A:
可以测一下键盘接口所有脚。的对地电阻。 你这个情况一般能直接测出一个脚的阻值会明显比别的 低。 在顺这路找。就好

网友:
键盘排线接口的几个通讯线对地阻值测量下,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。

网友:
键盘的信号漏电可能,看看键盘到EC间线路及线路上零件

网友:
顶3楼  根据3楼的思路去查 ,会有收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测一下键盘接口所有脚。的对地电阻。 你这个情况一般能直接测出一个脚的阻值会明显比别的 低。 在顺这 ...

对地都正常!!!!!!!!!!!!!!!!!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