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组装的电脑开不了!

楼主(2017-10-13):
新组装的几台电脑,没有多久全部同样问题,风扇转一会就停,然后反复开关,把电源的24针拔下再插上去就都好了!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?请大师们解释下?
电脑

网友:
电源不行 换个电源试下 之前遇到过新机跟你的问题一样换个功率大的就好了

网友:
有可以内存条的频率和主板不匹配

网友:
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,如果这几台机器都是一样的电源,那就更需要更换电源来验证。

网友:
换个别的品牌电源试试,有些电源批次不合格

网友:
都是一样电源,电源已换,应该可以了!谢谢各位帮忙!

网友:
先把电源换个质量好一点,顾虑大一点的电源看看试不试电源问题

网友:
估计要么电源要么内存,两个里面有一个吧,主板有声音发出来吗。

网友:
30-50块的电源惹的祸!

网友:
现在的电子产品是越来越差了。上次装新机拆了个新电源装上去不通电。还好客户没看这装,不然就尴尬了

网友:
质量差了也好啊!这样才有的修啊!

网友:
首先这些电脑应该都是英特尔的配置,再者,主板也许是某星的。也许不是电源问题。

网友:
电源也不是很贵啊!换个好点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