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联想B305开机卡LOGO

楼主(2017-10-13):
这款电脑本来卡LOGO是通病的,现在加焊了南北桥还卡LOGO.......现在不晓得怎么修了的时候,插了键盘到一个USB上去,奇怪的是它既能进系统了,靠   进系统后发现那个USB口用不了,我以为是USB坏了导致的卡LOGO,最后我把USB拆下来开机还是卡LOGO,最后还是把USB装回去了,后面试了好多遍,那个坏的USB口你不插东西它就会卡LOGO,USB信号正常,供电正常,就是用不了,我现在插了无线鼠标接输器在上面,不插东西在上面就会卡LOGO,这个问题你们遇到过吗?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求解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种桥你们还加焊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吗,加一下就算好了又能用多久

网友:
是不是主板的USB控制电路有问题了

网友:
重点应该就是USB控制电路南桥和EC

网友:
插东西在上面就会卡LOGO,这个问题你们遇到过吗?

网友:
是不是弹片接触到铁皮了,或者接口附近的一个供电管8脚的漏电

网友:
遇到过桥出问题 插上USB卡LOGO的 还没遇到不插USB卡LOGO的

网友:
所以我建议客户的机器,板子修过一次就别修了,就是因为这种情况,你懂得

网友:
直接换个桥有6成把握可以好

网友:
重点应该就是USB控制电路南桥和EC,应该换桥

网友:
你换个南桥就差不多好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换蓝桥吧,说不定可以,这种不用搞北桥的

网友:
估计是  5v电压有问题 导致的

网友:
有没有考虑是桥的问题 很麻烦的,现在买个桥都不能确定好坏

网友:
估计usb供电有短路,你测阻值试了没

网友:
这机器不是南桥通病额。。。。修了还不行,不好搞

网友:
老司机!双击666+关注.....88888888

网友:
开机黑屏是不是大多也是桥的问题??

网友:
可能桥有问题了····· usb那块么问题的话···

网友:
这种问题也没遇见过。。。最好吧坏的USB拆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USB那一块有问题,南桥的几率最大

网友:
有没有考虑是桥的问题 很麻烦的

网友:
应该就是USB控制电路南桥有问题,要更换

网友:
孩子咳嗽感冒老不好 多半是南桥废了 换了试试

网友:
来卡LOGO是通病的,现在加焊了南北桥还卡LOGO.......现在不晓得怎么修了的时候,插了键盘到一个USB上去,奇怪的是它既能进系统了,靠 进系统

网友:
是不是桥坏了呀 加焊还不行 不行换一下试试

网友:
开机卡LOGO 把所有外设都拔了 排除外部设备 比如 硬盘 光驱 等等 如果还是一样 那就刷个BIOS试试 基本都能过

网友:
应该就是USB控制电路南桥和EC问题了 你在看看

网友:
把外设什么都拆了 只留CPU内存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