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h61-m/bm6630-8/dp_mb不触发

楼主(2017-10-13):
触发没反应,找了张NTC6776F的图纸看了下,测试60PIN psout有跳变,
64PIN slp_s3有3.3V,63PIN pson没有拉低。然后想到有cpu检测脚102PIN sktocc#,
有1.几V,果然是没检测到CPU。跑线找到断线的地方,补上,再触发,一路跑码。

顺便发个备份BIOS

网友A:
是所有华硕的都有这个信号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所有华硕的都有这个信号吗

H61的比较多吧,修过几个这个问题的都是H61,其他的也没遇到过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H61的比较多吧,修过几个这个问题的都是H61,其他的也没遇到过

我手上有个也是华硕H61的,不触发,刚才搜了一下点位图,发现没有这个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手上有个也是华硕H61的,不触发,刚才搜了一下点位图,发现没有这个信号

是这个点,你看看有没有

网友:
刚好需要这个bios,这个板子搞好久了,刷下试试

网友:
不熟悉华硕特性,还不一定能修的出来。这个信号。

网友:
这个信号还真是很少出问题的而且大多主板不需要检测这个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