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联想联想G40-70,0.2几掉电

楼主(2017-10-13):
联想G40-70A板号NM-A273.故障0.2几掉电。瞬间测无独显供电,测独显芯片PU909的15脚为1.几伏。

+5VS来自于
测Q23的4脚5点几伏,不正常。看到有Q25和Q26控制。R49一脚有20v二脚电压5点几伏。开机瞬间Q25的控制脚电压有变化。果断换掉Q25解决。

网友:
楼主好技术,配合图纸一下就能找到问题所在,学习了

网友A:
Q23的4脚多少是正常呢?

网友:
楼主厉害,我也赶紧去量量,搞了好久了

网友:
R49一脚有20v二脚电压5点几伏。开机瞬间Q25的控制脚电压有变化?楼主,从这点,是怎么分析出这个管子坏了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23的4脚多少是正常呢?

应该是一个高电平的

网友:
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新手很容易看懂。谢谢楼主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