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00屏用一会白屏维修

楼主(2017-10-13):
联想s400屏用一会白屏,换屏没事,证明是屏上电路问题,屏为n140bge 测12V升压,VGH28V一分钟后就会没有,这种现像一般都是电容坏的多,量阻值又正常,只能用烧的办法了,这个屏的故障出现了好几片,特发上来给大家参考:用12V电压直联DV-DV升压管后,10秒钟后会电流立马上到2A以上,可以用手摸一下哪个电容发烫,拆除即可,简单吧!!!!如下图所示:12V直接接在升压管上,等10来秒后看电流上不上升,上升的话看哪里发烫。一般都是电容的鬼!

如下图所示的位置就是电容损坏,量阻值又正常,上电十几二十秒后才会短路,只能烧他!!!

正常开机!!!

网友:
修屏幕  报价几何

网友:
我也修过好多了

网友:
机器经常修 屏我这里一般都是碎了换的多

网友:
留个记号  下次碰到         修修看

网友:
这个屏一般直接换了的...修屏的不多...

网友:
烧鸡大法,应用很广泛啊

网友:
还是烧机大法好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有个S500的屏幕,一开机就白屏,回去试试楼主的方法,谢谢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