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75M的一个信号求教下

楼主(2017-10-13):
请教下大家.这个信号的作用是什么
我的故障是用2代的630CPU能亮机.
3代的I3-3240不亮机.
这个电阻有腐蚀.补好亮机的
还有的是.BIOS被人刷官网没分离的.刷了会没时钟吗.
他之前有VRMPWROK了.PWROK就是没时钟.
奇怪的是我刷个BIOS时钟居然出来了

网友A:
你没点关系,发这个没人搭理你! 不受关注! 大神们说点大道理我倒是见过。真整两句有用的,也是报个班吧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没点关系,发这个没人搭理你! 不受关注! 大神们说点大道理我倒是见过。真整两句有用的,也是报个班吧!

你这个话说的,就像收费一样呢

网友:
这个电阻来决定是CPU内部PCI-E 16X显卡控制器的输入阻抗补偿,用来决定PCI-E 16X总线输入的阻抗和偏置电流,进而影响到整个显卡控制器能否正常工作。可能2代和3代在阻抗上存在区别,因此造就虚焊腐蚀后,2代无所谓,3代就无法亮机。至于华硕官网下的BIOS,你得看是ROM格式还是CAP格式。ROM格式可以直接下载,CAP需要分离前800引导字节后才能刷,不然会导致整体文件偏移,引起BIOS内部全体出错。当然RT809这样的编程器可以自动识别是不是CAP格式的BIOS,然后可以自动分离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话说的,就像收费一样呢

不是针对谁,有个别版主,一天回复好多消息。 10条有9条没有技术含量,跟灌水有啥区别!  又不缺积分!难道是论坛有在线限制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针对谁,有个别版主,一天回复好多消息。 10条有9条没有技术含量,跟灌水有啥区别!  又不缺积分!难 ...

哦哦.专职版主有回帖任务,你说的是专职版主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