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10P 开机红屏求助

楼主(2017-10-13):
笔记本型号:联想Y410P
笔记本故障: 开机红屏
上图:

大家帮忙看看,,是不是屏问题,还是显卡问题??

网友:
看图片好像还有重影,可能是卡问题。或是驱动没装好。用PE红不红

网友:
这样的现象我碰到过三种情况:1.是排线问题 。2.是屏的问题 .3.我显卡问题。不知道你的是那种。不过你可以先用排除法,确定排线和屏有没有问题,排线问题一般都是出现接口松动造成的

网友:
一般排线问题 或者屏问题比较多...........

网友:
看样子是排线问题,但是需要一个个去排除才行

网友:
重点查下排线和 屏幕

网友:
排线问题的可能性很大,之前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

网友:
觉得  插拔 屏线 就会好的 请举手

网友:
修好没有,外接试一下,如果还是一样,显卡可能性最大,如果外接不一样,哪就是屏线跟屏了

网友:
看着有点像是屏线问题啊,先擦下屏线接口看看

网友:
先外接一下 ,外接不红屏幕 ;你换屏就试试。显卡也爱坏,换显卡就复杂了   还是先简单的排除一下。缩小故障范围

网友:
先把屏和屏线排查一下,再就是屏主板接口

网友:
哪些问题可以导致偏色,心里就没有点A与C之间的数吗

网友:
先外接,看看是不是一样。如果正常,重点检查屏线和屏接口。

网友:
换屏 换屏线  擦擦接口  还不行就焊显卡

网友:
屏线跟屏.换一下试试

网友:
换个系统,换屏幕,外接试一试,屏线,显存,该说的多说了

网友:
确定排线和屏有没有问题,排线问题一般都是出现接口松动造成的,还可以打阻值看看。

网友:
看是怎么出现的。如果是清灰的话就是屏线。

网友:
只能是两样东西,一个是显卡,这个我估计可能性不大,最大的可能是排线。

网友:
显卡驱动装好了吗?这种问题显卡和显层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