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ih81m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7-10-13):
一块联想cih81m开机不显示。是不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那你也描述出来或者图片发出来看下啊 开机不显示 看下跑马 电压等

网友:
只能说有可能是BIOS问题,你可以先刷个试试

网友:
觉得是BIOS问题就先刷个试试

网友:
怀疑BIOS程序问题,就刷写程序试试看,论坛有很多

网友:
感觉是BIOS就刷个试试,另外说真的,就你描述的这些信息,即便刷了BIOS不正常,也没法帮你。

网友:
这样的提问神仙也帮不了你,你要怀疑就去尝试下BIOS,只能说如果BIOS有问题可能会导致不显示,但不显示的原因有很多

网友:
是不是,试了才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