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420 不触发

楼主(2017-10-13):
有待机。BIOS 已经选中。有波形。但是发给桥的PWRBTN没有。 EC复位。 供电。都有。断开D12的二极管。桥那段有3.3v是EC引起没有PWRBTN没有电压。 EC的条件都测试了。AC-IN为高。还有什么信号可以测试呀。能够会引起拉低PWRBTN

网友:
rsmest正常吗 还有就是桥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如果这个引脚是可配置的话,可以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遇到过刷bios刷好的 ,,,可以小试一下

网友A:
EC的工作条件还有好几个的 比如LID BIOS等 在查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C的工作条件还有好几个的 比如LID BIOS等 在查下

机器修好了。桥的问题,是桥发给EC的2个型号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