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B75-M LX死活不出O_PWROK.求助中

楼主(2017-10-13):
华硕B75这种主板以前基本上都没有没修好的,这块就蛋疼的要死人,IO死活不发出PG到南桥,就那么几个零件,死活也没修好,特此把故障发上来探讨。
此版故障为全版无时钟复位,电压全部正常,上电掉电。CPu供电也发出了PG到南桥。唯一没满足时钟的一部应该就是IO发出去的PG,就那么几个零件,死活修不出
PG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此情况,上拉电阻换了,相连接的电阻也换了,IO也换了,也没有见效果。电压一直是1v左右,O-PWROK还相连了两个电容,也拔了,
南桥也换了。就是不行,不知道是不是IO还有什么条件没满足还是什么的,撬开IO相连的脚,pg正常。12V 5V检测也正常。大家给点意见看看,下面看图,详细有
介绍。

网友A:
楼主,仔细查下板层有没有断线啊

网友B:
再换IO                    :ciya: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再换IO                    :ciya:

应该是没有什么卵用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仔细查下板层有没有断线啊

不会  包括IO的所有信号我都查过,

网友:
那个大神出个主意帮楼主俢好,让我看看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路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路过看看

这里是严管板块,请不要回复于帖子无关的内容,Thanks♪(・ω・)ノ

网友D:
O_PWROK信号已经出了,但是才1V左右,因此有拉底的可能性,这个问题,可能是板层自身铜箔线与接地层有粘连,也有可能是桥自身拉底。我曾经修片华硕Z77便是如此,拆桥拆IO之后,打桥的OPWROK端口,对地阻值相比正常拆掉IO与桥的Z77板子偏低点。OPWROK信号始终保持在0.8V左右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O_PWROK信号已经出了,但是才1V左右,因此有拉底的可能性,这个问题,可能是板层自身铜箔线与接地层有粘连 ...

思天版主,请问 华擎H61M-VS4其他供电正常,CPU供电偏低只有0.5几v,是频率设定 反馈还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O_PWROK信号已经出了,但是才1V左右,因此有拉底的可能性,这个问题,可能是板层自身铜箔线与接地层有粘连 ...

CPU供电芯片是RT8876A,是不是还是其他的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思天版主,请问 华擎H61M-VS4其他供电正常,CPU供电偏低只有0.5几v,是频率设定 反馈还是CPU供电芯片的问 ...

你查查反馈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,如果都正常,那就看看频率设定电阻部分。有没有阻值偏大或者偏小的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你查查反馈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,如果都正常,那就看看频率设定电阻部分。有没有阻值偏大或者偏小的。

刚刚把频率设定电阻 反馈电阻 CPU供电芯片都换了,涛声依旧,没办法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刚刚把频率设定电阻 反馈电阻 CPU供电芯片都换了,涛声依旧,没办法了

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,各种开启看看。DVD,DVDA等等。

网友:
此版故障为全版无时钟复位,电压全部正常,上电掉电。CPu供电也发出了PG到南桥。
个人认为那IO的故障率较低,也许是你自己方向搞错了,你重点在查一下VTT之前的三极管和相连的电容电阻,因为瞬间有电压不一定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断开io这边,直接3.3v上拉pwrok1 如果还是不行就是桥或者板城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,各种开启看看。DVD,DVDA等等。

主供电开启EN1.05v正常,好像没有DVD DVDA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主供电开启EN1.05v正常,好像没有DVD DVDA

那修出来再看看。

网友:
嘿嘿,修到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故障。你猜猜我搞定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