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USB用不了

楼主(2017-10-13):
联想A700一体机,插着键盘,开机提示找不到键盘,  进系统插usb 键盘  提示说usb驱动未安装成功。usb接口都试过了插什么都是提示驱动安装失败。这是主板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啊。现在重装系统都装不了啊。

网友A:
用万用表测量下USB接口  中间的那两个脚的阻值是不是差不多  差得多了就是桥的事

网友:
开机模南桥热不热 应该是桥的问题~~~

网友:
把硬盘拆下来挂其它电脑把系统安装文件烤到C盘去再挂回去装系统

网友:
BIOS下 都不能人的话 那就是硬件 问题了

网友:
驱动不影响BIOS  所以应该是桥  量中间两脚对地是不是500左右看看

网友:
主板的问题吧,没进系统USB都不认啊

网友B:
把硬盘拆下来重做系统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硬盘拆下来重做系统试试

系统不能做,很多专门用的软件。不插硬盘   USB口也用不了,想进bios看看都进不了   量了下电压有5V正常。

网友:
USB供电问题吧,试试拆防雷6脚

网友:
一般是桥问题,换桥试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万用表测量下USB接口  中间的那两个脚的阻值是不是差不多  差得多了就是桥的事

同意

网友:
5v 供电有了  中间的连接着桥 加焊下桥咯 或者看下桥的电压稳定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