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430 不触发

楼主(2017-10-13):
一客户来店里说笔记本不开机了要修下。 插上可调电源无待机 ,拆开发现联想芯片有一脚进水了已发霉。给客户报完价开始修,刷子刷完后发现脚断了。看图纸是芯片的供电脚。客户还着急要  定芯片来不急。只好拿刀片挖出焊点 飞线了 上电 电流一路小跑。

网友:
EC 明显进水了

网友:
楼主好厉害,还可以挖开飞线,受教了。。。

网友:
还好是边上的。要是中间就没那么好搞了吧

网友:
进过水吧,,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6到不行啊  这种着急的客服什么的最烦了有没有

网友:
只要不出什么问题,这样也好啊

网友:
好。。芯片都挖了。厉害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一钟见血就找出了问题的解决办法!由其是在关键的时刻用冒险的方式修好!厉害

网友:
还可以这样操作 见识了 厉害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EC 刮骨疗毒啊?  猛龙过江

网友:
维修真的要仔细认真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不错啊! 我不敢这样搞!!!!!!!!

网友:
这种方法第一次见  厉害啦   不知道稳不稳定    我是不敢这样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