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2uf450v LP(M)电容代换问题

楼主(2017-10-13):
今天接修一台打印机,是误接入380v引起的电源损坏,拆开后发现保险管和电容(82uf450v LP(M))损坏,手头没有一样的,请问82uf450v LP(M)能用150uf420v GN(M)的带换吗??还有不明白容量和耐压后面的字母是什么意思?哪位大神知道的话能说下吗

网友:
最好 两个值 都大于等于

网友A:
可以   打印机的电源没的PFC  一般都380v以上的电容  容量够了就OK 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   打印机的电源没的PFC  一般都380v以上的电容  容量够了就OK 了

谢谢,已经装上了,试了一会应该可以用

网友:
滤波用 耐压值和容量 大于或等于原值就行!耦合作用原值代换,加速电容原装代换。

网友:
要看PFC电压是多少V,400V的话420V太临界了

网友:
(M)-----代表误差,正负20%,电解电容的常用误差值就是20%