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00 LA-6931P 不过隔离 ACON PACIN低

楼主(2017-10-13):
G400 LA-6931P 不过隔离  ACON PACIN低   但是图纸和板上居然找不到这两个是哪里发出的  。。 求帮助谢谢!!
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联想G400 VIWGR LA-9631P.pdf

网友:
如何修改图纸下载价格。 可以改0 的吗???

网友:
一般是8脚比较器发出的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一个8脚的发出来的吧

网友:
是la-9631p  修好这里就可以了

网友:
上传的文件现在都是要下载分的

网友:
谢谢  我看下我查了半天这板子好像没有ACON这个测试点的。。PACIN 我看下!

网友:
首先 测量  19V有没有对地值偏低          测量隔离馆的 第四脚 控制级

网友:
没有分了,所以不想再下载图纸了省着点花分数!

网友:
谢谢 过不了隔离是APCIN 低电平  是BQ24737VDD  为0  短路了   最后是BQ727短路 换了 可以上电了 但是上电0.23 握草

网友:
一般是一个8脚的比较器发出来的,如果原理图搜索不到,可能是原理图不完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