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机图解拆机教程
联想YOGA 11S图解

楼主(2017-10-13):
联想YOGA 11S图解
十字起子一把
方法/步骤
1、后盖螺丝都取出,再推开后盖.(注意灰色的橡胶贴里面也有螺丝)
、
切记要把键盘排线一并取出.C壳上有螺丝也要一并取下
、
触摸板排线要切记取出 C壳可以慢慢取出了
、
电脑CPU和主板已经显露出来,请把对应的螺丝取出.
完成 了谢谢大家
触摸板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,各位大神多多指教

网友:
拆的这么简单啊,感觉换板很轻松

网友:
学会了,非常感谢楼主,原来这个挺好拆开的

网友:
这是想上精华贴的感觉 我是来赚分数

网友:
这主板可是够小的啊! 集成度高了可不好维修啊

网友:
我店里还有一台躺着呢 一直不稳定 愁死了 这个机器是不是有通病啊

网友:
这个还是很好拆的。。就是主板不好修。。麻烦

网友:
CPU,内存全部集成了啊?做的跟苹果一样一样的

网友:
好吧,是个芯片级维修的应该拆装机都没问题吧。。

网友:
拆的特别详细。很有用。谢谢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