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1MXE按上CPU就不通电 不装CPU就能通电

楼主(2017-10-13):
G41MXE按上CPU就不通电  不装CPU就能通电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 我该查哪儿呀

网友:
CPU核心供电上管、电源IC

网友:
查一下CPU的电源芯片,上下管都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不装CPU,只插CPU供电,看看是否能通电,如果问题一样,那就是CPU供电短路引起的保护。

网友:
同意4楼说法,如果这样能通电,那就很可能cpu坏短路了

网友:
修好了没有,有没有查到什么问题,分享一下!

网友(2017-12-11):
有没有查到什么问题,分享一下!

网友:
跟4楼方法查查    一般上下管 管理IC问题

网友:
电源保护了吧?

网友:
应该是CPU供电 部分 出问题了

网友:
八成是cpu供电的有短路吧。随便测上下管的控制脚二级体能测出来

网友:
这个应该有短路呢,查cpu供电部分就可以了

网友:
路过。看看有没有好的经验,修好了分享一下哦

网友(2018-01-10):
感谢楼主分享,学习了受益匪浅学

网友:
cpu是不是挂了?把cpu放到好的板上试下

网友(2018-03-01):
cpu 供电管 短路了  查查 看看管子 有击穿的没

网友:
是CPU供电短路引起的保护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检查CPU供电有没有问题呢,查下四口的插口对地的阻值

网友:
感谢楼住的分享...学习了

网友(2018-04-09):
谢,明白了,楼主没有说测量电压,所以有点迷糊。
Q416,在G极是5VSB情况下是不应该导通的。此时是导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