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新手维修苹果6P 大短路 (废板练手)

楼主(2017-10-13):
苹果6P 大短路,这个PP_VCC_MAIN 短路,主板看了没有电容有损坏,只好就挨个芯片往下拆,电子开关,充电管,基带电源,主电源,WIFI,还是没有找到故障点,难道得用烧鸡大法吗?有没有通病啊

网友:
用松香熏一熏吧,不要贪省力

网友:
不              带硬       盘的啊

网友A:
你这样拆下去修,太过于盲目,现在能够用的可以用松香熏,加电烧出来,这个较快较直接,但有时候也会烧不出来,可以使用最小阻值法或者最小电压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样拆下去修,太过于盲目,现在能够用的可以用松香熏,加电烧出来,这个较快较直接,但有时候也会烧不出 ...

一开始用的松香,电子开关发热,但是拆下来后MAIN还短。

网友:
听说用松香法。不过我没成功过。

网友:
自己慢慢琢磨下吧,有几个电容坏的比较多的,话说你修好没有啊

网友:
修这个必须要有方向,确定差不多了再拆。像你这样一个一个拆一个一个试。最后修好了都是蜂窝煤。早就该烧鸡了

网友:
这个维修方法真让人惊讶,哈哈,不过有时候这样的方法往往也能收到奇效

网友:
从头撬到尾,牛人。小弟甘拜下风!!

网友:
你这样搞!  本来小问题!  被你这样一修!  都不稳定了~!     松香维修大法啊!

网友:
太过盲目,一般可以松香快速定位,然后再缩小范围拆。

网友:
wifi隔壁那粒

网友:
学习学习一下,新人前来报道!苹果的东西就是不好修。

网友:
这个是废板,楼主硬盘都没有,这个神一般的想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