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ACER 4736ZG NEC大电容 焊了N回了还是焊不好

楼主(2017-10-13):
这本子修过N多了个了,以为绝迹了,今天竟然又碰着一个,通病嘛,起系统掉电。NEC大电容。直接干掉4个330代换。

心想这可能是最后一个这种机器了。好好的焊一把,也上论坛露一手焊功。结果费了半天劲,还是这个鸟样子。我真心不知道论坛上焊的齐齐整整的大哥们是咋焊的。

不管了,就这么着吧,反正是亮机正常了。

网友A:
其实NEC电容只是容量下降滤波能力不足而已,并不算损坏。
如果是我,NEC电容都不动的,另找地方加个330电容就OK了。屡试不爽。
少数型号的主板有预留未装的330电容空位,那简直是爽翻了。

网友:
我也是在原电容上加两个电容就好了

网友:
很简单的,楼主多练手工才行,不想换就夹个电容

网友:
难得啊,还能有这样的机器修!

网友:
不用管焊接的美观不美观 只要稳定就好

网友:
以为屏幕烂了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基本都是斜着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NEC电容只是容量下降滤波能力不足而已,并不算损坏。
如果是我,NEC电容都不动的,另找地方加个330电 ...

我以前也这么干过,后来听人家说这么整用不住。后来就不弄了。也不验证过,不知道是否可信。

网友:
我都是一边用风枪加热一边用烙铁拆下来,焊接时候直接用风枪搞定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