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笔记本a1466进水暗屏

楼主(2017-10-13):
苹果笔记本a1466进水暗屏   升压为8v\  不正常  考虑换lp8550
升压芯片  但是这种芯片是bga的   换了两个  都没有换成功   有那为大神看可以指点下  这种苹果的bga芯片  是如何对齐呢  边上连个参考的线 也没有    看了别人 都发的帖子 什么什么的 换ec 好了   换升压好了   看着怎么那么简单呢    我怎么就换不成呢  是不是有技巧啊     有哪位坛友 可以分享下 啊   不胜感激啊

网友:
我是上bga换的....风枪风有点大可能会偏

网友:
那不是关键  关键是早呢嘛知道它对齐了

网友:
多换几个就好了

网友:
我一般是用风抢换!控制好风量就行!!!!

网友:
我用风枪换的,我换的时候用的是松香,小芯片我都要用松香跟换

网友A:
帖子只是文字 看着简单 其实操作的时候都是经验和技术 ……  这个换的时候你可以在周围先贴上锡纸用于对位

网友:
这个经验很重要,操作的多了就有手感跟了,一眼就能看出来有没有对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帖子只是文字 看着简单 其实操作的时候都是经验和技术 ……  这个换的时候你可以在周围先贴上锡纸用于对位

谢谢  是个好方法啊  学到了

网友:
在拆芯片之前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记号笔做4个点定位一下

网友:
我也是这么觉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是要看经验的 苹果的都没有位置对的

网友:
老司机!双击666+关注.....88888888

网友:
用  锡纸  先在边上 粘一下

网友:
我劝你还是改板子吧,改了很多了,别钻牛角尖了

网友:
芯片 对准,加点焊锡, 先定位, 固定后,焊。

网友:
用记号笔和锡纸提前记号都是好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