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550一开机20秒就掉电求助

楼主(2017-10-13):
联想E550一开机20秒就掉电求助   电流表显示0.807  关键还能亮机  ,每次都能亮 就是马上自动关机 ,bios刷过

网友:
重新刷写bios

网友:
这个故障只有慢慢查了,别无他法

网友:
检测一下温控芯片,在多刷几个BIOS试试

网友:
温控,CPU供电,待机3 5V的稳定XD要查下,剩下的就难找了

网友:
重新刷bios    查查温控 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:
刷BIOS   查找温控  要不就是散热     别的问题就麻烦了

网友:
你都查过那些条件最好都说下这样别才好判断故障,你不会就刷了BIOS吧?

网友:
用示波器抓,看哪里先掉的…………

网友:
可能是温控有问题,本人小小白其他就不知道了

网友:
对,不停的打波波,看看到底哪里开始掉。bios解决不了只有慢慢查了

网友:
BIOS版本不对

网友:
看到一个帖子,所有供电都正常,信号也正常,示波器抓掉电 差不多同时  然后他换EC搞定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准时掉电一般都是BIOS程序里面的me固件导致的,可以下载个工厂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