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75 AMD独显 待机偏高

楼主(2017-10-13):
型号:联想B475
故障:待机偏高,待机0.09,无3V 5V 待机芯片有点发烫

解决方法:换5V的MOS管解决故障,且待机芯片不再发烫,过几天又返修,把5V电感后滤波电容换了,之后无返修

网友A:
说的也太简单了吧

网友:
这种故障应该是有用示波器就很直观的发现问题了

网友:
说的也太简单了吧
说的也太简单了吧

网友:
简单吗  不觉得,故障点不都说的很清楚

网友B:
是电容短路了??????...........

网友C:
这机器CPU供电馆容易烧,烧CPU,垃圾板子

网友:
滤波电容引起的故障

网友:
学习了这种一般都是一般都是后级有微短引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机器CPU供电馆容易烧,烧CPU,垃圾板子

AMD平台的 没有龟壳  这个也算通病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电容短路了??????...........

不是  英特尔平台的容易烧龟壳  AMD平台的容易烧3.5V MOS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的也太简单了吧

简单明了

网友:
最好加点图片上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