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75没有CPU供电求助。

楼主(2017-10-13):
主板上电反复重启,测量全板只有cpu电压没有,按照通病去掉dq19和电阻。有电压了,跑码跑着跑着又掉电重启了。再测cpu电压就再也没有出来过了。CPU_PG信号有1.05v,芯片svid脚有电压无波形。pcie槽偶尔能测到时钟和复位(重启几次就有那么一次能测到,有复位的时候cpu电压也没有)cpu供电芯片换了3个,bios刷了无数个都没用。求老司机们给点思路

网友:
查开启脚   还要看看你换的芯片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没有说详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详细点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先扫一遍啊,都有就换芯片试

网友:
是不是CPU前面的电压有问题啊,比如SA电压有问题也会反复重启

网友:
这么不稳定可能是桥的问题了

网友A:
仔细查一下前面的电压都出齐了吗?再查一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,供电,开启等

网友B:
测测别的供电有没有偏低或者偏高的,裸板去掉CPU打下VTT和PLL两个供电的对地阻值,看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。另外注意IO发给桥的PWROK信号与APWROK信号,是否正常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测测别的供电有没有偏低或者偏高的,裸板去掉CPU打下VTT和PLL两个供电的对地阻值,看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。 ...

打值都有好几百,测量电压内存1.5,桥1.05,pll1.8,sa0.93,vtt1.08.。。。io上面apwrok5v,pwrok3.3v。vin脚除了cpu检测那个脚没电压其余都正常。顺便请教一下我看到vin那几个脚下面有个VREF脚,这个脚是干什么用的电压只有2.8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仔细查一下前面的电压都出齐了吗?再查一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,供电,开启等

前面的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,cpu供电芯片供电和开启脚正常,vid脚无波形

网友:
请教一下这几个脚是干嘛用的

网友:
还有通病这一块,正常情况应该是芯片19脚开漏输出VR_RDY使得DQ18导通DQ19截止,PCH_VRMPWRGD 经过3.3分压得到3.26左右的电压。但是我这个板子DQ19是好的,而芯片19脚VR_RDY上电后并不是开漏输出而是被内部拉低了,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导致的没有cpu电压的。为什么芯片会拉低电压呢,而且我换了3个芯片都是一样的结果。芯片在满足什么条件后才会开漏输出呢。求老司机们帮忙分析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打值都有好几百,测量电压内存1.5,桥1.05,pll1.8,sa0.93,vtt1.08.。。。io上面apwrok5v,pwrok3.3v。 ...

基准电压,是关乎到温控部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前面的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,cpu供电芯片供电和开启脚正常,vid脚无波形

CPU电源芯片需要收到CPU发出来的svid才会发出CPU供电,仔细查一下为什么CPU不发出svid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