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电源为啥3.3v电压不够时12v和5v电压会升高

楼主(2017-10-13):
pc电源为啥3.3v电压不够时12v和5v电压会升高

网友:
反馈不正确

网友:
这个就是此电源的反馈电路,是不是因为这个电路才引起的问题

网友:
3.3V负载过重导致电压低,负载重导致占空比变大,其余路都变大,不知道对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