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

楼主(2017-10-13):
联想显示器l2262wa   不插驱动板  测量5v时   是在 8.8V8.7V8.6V之间闪  插上驱动板后是在1V-5V之间跳   是哪部分故障   忘各位高手师傅们前来围观?

网友:
明显就是电源问题啊,换电源板。

网友:
先谢谢师父评价!我想知道是电源板哪部分故障?什么原件容易损坏?

网友:
电解电容失容易导致电压低,带不了负载。

网友:
现在电源板正常,还是无法显示,脑难道驱动板也坏了吗?怎样查驱动板怎提?

网友:
直接换电源板啦!还修,电源板又用不了多少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