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P触摸一条线不灵

楼主(2017-10-13):
朋友从日本带回来个6P,说是触摸不灵,掰掰壳又能用,屏上还有竖条,这是典型的通病表现啊,拿到手以后直接拆了黑触摸,M1没有问题,掉了另外一个点,具体多少忘记了,直接补上线,上电测试发现屏的左边,两个图标中间有一条坚线不能用,换了白触摸,还是不行,黑触摸也换过,确定不是屏的事,底值都打过,正常,难道真是传说中那排耦合电容的事?大神们给个思路吧

网友A:
差不多干吧。也可以等板底完全冷却在打下值。看是不是有断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差不多干吧。也可以等板底完全冷却在打下值。看是不是有断线。

好的,我去搞一下试试吧,打值是凉透了打的,看来耦合电容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

网友:
耦合电容的事儿。反正我之前是遇到一个的。

网友B:
看看耦合电容有没有 虚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耦合电容有没有 虚汗

虚焊倒是没有,显微镜下看了,地方太小了,真是懒的动那块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差不多干吧。也可以等板底完全冷却在打下值。看是不是有断线。

还真是没有思路了,耦合电容全部换了,还是那个地方不灵,给个思路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耦合电容有没有 虚汗

电容全部换了,还是不行啊,彻底没思路了……

网友C:
在换个,黑触摸看看.有时是黑触摸质量不好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在换个,黑触摸看看.有时是黑触摸质量不好.

黑触摸换的是料板上的,换了两个了,都是同样的毛病

网友D:
如果是花屏的话不要考虑中间的电容了。还是座子或黑触摸的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是花屏的话不要考虑中间的电容了。还是座子或黑触摸的事

不是,花屏修好了,是黑触摸G2的问题,已经飞好了,现在就是屏左边,两个图标中间的一条竖线不能用,你要说触摸有问题不能每个触摸都一样,所有的座子都量了,阻值正常,头痛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不是,花屏修好了,是黑触摸G2的问题,已经飞好了,现在就是屏左边,两个图标中间的一条竖线不能用,你要 ...

看来是个老大难问题了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看来是个老大难问题了。

哎,一言难尽啊,一会我发个帖子就明白了……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哎,一言难尽啊,一会我发个帖子就明白了……

怎么,难道是发现问题所在了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怎么,难道是发现问题所在了吗?

是啊,还是自己不细心,有点地方掉件了,一直没对比其它的板子看,看电路图的时候才发现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啊,还是自己不细心,有点地方掉件了,一直没对比其它的板子看,看电路图的时候才发现问题

好吧,看来还是要多对比对比才行。

网友:
耦合电容吧。

网友G:
我这里也有一个同样的主板,请问楼主是哪里掉件了?

网友H:
修完之后出现另一个问题肯定是自己造成的问题,需要仔细想想动了哪里

网友:
不知道外配试了没?可能屏幕问题啊???都有可能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这里也有一个同样的主板,请问楼主是哪里掉件了?

看耦合电容吧,、、、、、、上面还有两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修完之后出现另一个问题肯定是自己造成的问题,需要仔细想想动了哪里

这个还真不是,我仔细想了想,掉的那两个电容原来上面就没有

网友:
触摸座子虚焊!!!!!!!!!!!!

网友I:
基本可以肯定是耦合电容的问题  除了哪一排  旁边还有两个的   你换了没有

网友(2017-11-15):
引用 网友I:
基本可以肯定是耦合电容的问题  除了哪一排  旁边还有两个的   你换了没有

说对了,我也是查了好久才发现那边两个有问题,根本就没有,搞了半天还是自己粗心造成的

网友:
搞个图啊,哪些那排耦合电容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