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联想LS2223WC

楼主(2017-10-13):
搞维修的同行们都知道,故障不明显的机器是最难修的,反正我是这样认为,我手里有一台联想LS2223WC还请指教指教,故障:用一会儿自动重启,(指示灯跟着闪烁),我觉得是程序、开关、当然。程序刷过,就想问问谁修过同样的故障,有没有通病,修过的朋友们,麻烦告知一下,行吗?在此谢过!!!

网友A:
刷过程序就查一下转换电压看看有没有问题

网友B:
      会不会按键漏电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会不会按键漏电,,,,,

在闪屏的时候,我将按键板取掉,故障还是一样,这样是不是排除漏电的可能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刷过程序就查一下转换电压看看有没有问题

请问一下,这个怎么查,闪屏的时候高压板12V电压有跳变,5V没有跳变,正常。请问一下下一步我该怎么办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一下,这个怎么查,闪屏的时候高压板12V电压有跳变,5V没有跳变,正常。请问一下下一步我该怎么办?

改个通用高压板,排除一下高压板和灯管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