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主板kby3-lt开机到WIN界面就不停的重启

楼主(2017-10-13):
今天接到一台机子版号kby3-lt  V1.0开机到WIN界面接不停的重启这是三桥合一的板子      大神门怎么回事啊

网友:
找个硬盘做个系统试试,先排除软件问题。

网友A:
调一下盘,可以重装系统,我遇到几台机了

网友:
先 软件  后 硬件

网友B:
先换个硬盘不行刷bios联想的板好多开机重启的刷bios就好了

网友C:
像我们这些基层的电脑修理工,遇到这样的问题,首先考虑系统可能出现了问题。既然出现这个页面,头一行安全模式和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都选选,如果都无法运行到桌面,该系统基本无修复的可能。
客户允许重装系统,就重装下,该电脑建议直接装win7,在打驱动的时候选只解压不安装,到桌面再安装。
硬件方面的话,恢复下cmos设置。
静待楼主胜利的消息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像我们这些基层的电脑修理工,遇到这样的问题,首先考虑系统可能出现了问题。既然出现这个页面,头一行安全 ...

你说的几种都试过了  昨天做了系统还真是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调一下盘,可以重装系统,我遇到几台机了

做了系统后好了   谢谢  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换个硬盘不行刷bios联想的板好多开机重启的刷bios就好了

开始我也想过刷BIOS 后来问了客户同意做系统,做了就好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调一下盘,可以重装系统,我遇到几台机了

做系统OK   目前在试机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做系统OK   目前在试机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不用客气,我遇到了这个问题经过测试了分享一下没什么了,呵呵!OK了就行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