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开机]
一台进水的6P维修过程

楼主(2017-10-13):
昨天收到一台进水的6P,拿过来的时候不开机,机身发热,拆机就听见电池在吱吱的响,吓的我的小心肝扑通扑通的,赶紧断了电,拆了主板,把电池和后盖放店外面了,机器进水还是比较严重的,里面恨不得能倒出水来,顾客说在空调下面吹了半天,又有急事就尝试着开机试了一下,结果就是这情况,不多说了,先把水清理干净,上电,漏电200MA,阴阳屏,这阴阳屏的故障也不难修,拆了CPU的罩子,发现U1580和U1502都有腐蚀的情况

先拆了再说,拆下来发现没有掉点,直接重植一下,开机试验阴阳屏搞定,漏电也消失,看来还是腐蚀导致的,问题比较简单,进界面又发现触摸完全不灵,看1502下面的U1501也有一点腐蚀

拆下来重植一下,试机还是触摸不灵,换一个也不行,得,换地方,看看黑白触摸吧,观察主板背面没有发现芯片有明显的严重腐蚀的情况,只有黑触摸旁边有一点不明显的水印,还是先把黑触摸重植一下,还好运气不错,搞定,可以收工了

总结一下,这几个问题都是进水以后比较容易出现的情况,我是运气不错,没有断线,没有掉点,只是重植一下算是直接秒了,当然,银子也没少收

网友A:
赚得不要不要的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赚得不要不要的了吧

小赚小赚,现在6P都要不上价来,不像以前了

网友:
进水不开机的价格是要报高些,就怕有后遗症

网友B:
应该不会是空调 搞的把

网友:
楼主经验还是老道,算是秒的漂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不会是空调 搞的把

不是,就是掉水里了,然后自己放空调下吹了……

网友:
这个进水比较幸运,有些进水腐蚀太多的直接不修了

网友(2017-11-14):
我的小6开不了机 能给你寄修吗!!!!!

网友:
这种机子你们要给洗一下吗?不然以后还会继续氧化吧?

网友:
哈,进水的其实还蛮好修的  有的清洗下就好了。。如果进的太历害就麻烦了

网友C:
屏幕背光没进水吗?还是楼主换了屏幕啊

网友:
我在图纸上怎么搜不到U1580这个啊,点位图上能看到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屏幕背光没进水吗?还是楼主换了屏幕啊

屏没事,没有水印,不知道啥原因,估计是侧面进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屏幕背光没进水吗?还是楼主换了屏幕啊

我也没看,这种基本上用不到线路图,点位图就搞定了

网友:
厉害啊,初学者每天翻看论坛

网友:
刚进水的机还好点,  要是进水一段时间了修好的机返修就高

网友:
进水机一般好弄就弄弄  不好弄就让换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