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的电脑维修怎么搞

楼主(2017-10-13):
版号:DAY31AMB6C0  主板故障:触发电流0.190多 到0.215多   ,触发瞬间掉电!
  无图  ,无点位,, BIOS  刷过,还是一样问题。
示波器抓各电感后端,波形都很漂亮,感觉电压都正常。   各电感打值都正常。
CPU跟桥一体板载的。
话说这要怎么修,好多CPU板载的无图纸的,不是供电问题,基本就是大问题,而且芯片大多数都是代号的,查也不好查。
是不是应该转行去搬红砖了想哭。
求思路,触发瞬间掉点,能反复触发!

网友A:
我这上次也有个,吹了下cpu,莫名其妙的好了。一直没出问题,现在机器真不好搞,没图纸没点位

网友:
触发掉电,感觉还是电压问题。还是自己慢慢查下,BIOS一定要保存下

网友B:
板载CPU坏了就换瓣   给客户说交换  旧版还能卖

网友:
哎。。现在板载u的。。只要有问题。就换板。。

网友:
BGA水 平 好的 话  先加焊下 一体桥看下

网友C:
0.2掉电应该是有一些转换电压没出来,没图纸小管子上量量看

网友:
现在的电脑真是没法修了,以前CPU不容易坏,现在CPU真是太容易挂了

网友:
最多用风枪去热下CPU,不要去上BGA加焊了,那样做二手板都不好卖的

网友D:
刷下BIOS试试,新机器开机电流小 ,遇到BIOS的问题多点。

网友:
桥U合体的  成本太高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这种无图无点位的只能靠自己的经验查芯片pdf慢慢修了,况且半载CPU最爱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这上次也有个,吹了下cpu,莫名其妙的好了。一直没出问题,现在机器真不好搞,没图纸没点位

吹了,没用,感觉不是CPU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板载CPU坏了就换瓣   给客户说交换  旧版还能卖

现在不确定是CPU坏。因为 打值的话还蛮正常的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这种无图无点位的只能靠自己的经验查芯片pdf慢慢修了,况且半载CPU最爱坏

机器比较新,过保了。上面的芯片代号我都查不出是什么芯片。我找了个内存电压芯片,3T=1J   查半天都没查到是多少。感觉这机器要退回去了。现在搞维修真的难,要转行了。

网友:
新的机子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,真心不好修了这样啊以后!

网友:
现在板载u的好多都不好查  供电正常就刷bios 不行多半没搞得的了,而且cpu还那么贵  还容易坏

网友:
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你在试试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机器比较新,过保了。上面的芯片代号我都查不出是什么芯片。我找了个内存电压芯片,3T=1J   查半天都没查 ...

https://s.taobao.com/search?q=3T ... d=tbindexz_20171015某宝有这个芯片,可以去问问型号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机器比较新,过保了。上面的芯片代号我都查不出是什么芯片。我找了个内存电压芯片,3T=1J   查半天都没查 ...

3T=是RT8231BGQW ,新款的机器常用内存电压芯片

网友:
像这种集成U的,坏了只能换板了,且旧的还可以卖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0.2掉电应该是有一些转换电压没出来,没图纸小管子上量量看

MOS管没见到几个了,有的话也都是PWM电路,就看见了几个小芯片应该是3    5V转换芯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刷下BIOS试试,新机器开机电流小 ,遇到BIOS的问题多点。

BIOS我帖子里面都说了刷过,一样,没用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https://s.taobao.com/search?q=3T%3D1J&imgfile=&commend=all&ssid=s5-e&search_type=item&sourceId=tb. ...

T宝的比我们还不专业,有的不告诉你,有的还根本就不知道芯片,就只会卖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3T=是RT8231BGQW ,新款的机器常用内存电压芯片

只是随便说个内存芯片,其实电压有出来。基本的电压都出来过,示波器抓的,都是到底有没有问题就不懂了,波形蛮漂亮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T宝的比我们还不专业,有的不告诉你,有的还根本就不知道芯片,就只会卖芯片

嗯,也有的卖家懂很多,这个要看是什么卖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