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拆机体验]
拆YOGA S1笔记本电脑

楼主(2017-10-13):
thinkpad yoga s1 换主板,拆机过程,首先把D壳螺丝拆了, 然后把D壳扣下来。就可以看到主板了,电池和硬盘都可以取下来了,主板上有几个螺丝固定。

网友:
我就想知道 这个电池下面的那个小的主板是干嘛用的谁知道

网友:
我昨天接到一台一样的  做win7重启就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