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s1短接绿黑强制开电源跑大约1分钟,去掉绿黑再开机才能正常使用的问题

楼主(2017-10-13):
GA-H61M-s1短接绿黑强制开电源跑大约1分钟,去掉绿黑再开机才能正常使用,如果冷机直接开机就会一秒就停,能再开,但还是一秒就停.热机就没事,这种一般是哪的问题?

网友A:
技嘉板1155针要注意电池有没有电 还有IO的12v 5v检测,这些都正常就换个IO试试

网友B:
电池电是足的,如果是检测的问题,那为什么热一会它就正常了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电池电是足的,如果是检测的问题,那为什么热一会它就正常了呢

其他供电是否都正常,特别是PLL VTT 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C:
一秒钟内能测到什么样的电压,刷一下BIOS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技嘉板1155针要注意电池有没有电 还有IO的12v 5v检测,这些都正常就换个IO试试

亮机后,在bios中查看检测信息全部是正常的,数据十分漂亮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其他供电是否都正常,特别是PLL VTT 电压是否正常

亮机后全部正常,秒掉电时没办法测试这些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秒钟内能测到什么样的电压,刷一下BIOS看看

bios已经刷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亮机后全部正常,秒掉电时没办法测试这些电压

这样只能在它不正常秒掉时一个个的测电压,我修过一块板是一跑马就秒掉电,要重新触发,供电都正常,刷过BIOS,最后试着换了个IO才好

网友D:
这种修得多的基本上都是 电压 有偏差了,掉电不要怕测不到电压,一般的万用表有个 MAX  MIN 功能可以搞定。还要留意各路电压的 EN   和 PG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修得多的基本上都是 电压 有偏差了,掉电不要怕测不到电压,一般的万用表有个 MAX  MIN 功能可以搞定。 ...

我的表貌似没有这功能....这种板在我手上看来也只能卖垃圾了

网友:
楼主听楼上各大神的试试换IO,看是IO的问题还是各大供电偏高

网友:
遇到过GA的H61南桥虚焊出类似这种问题的

网友E:
刷过BIOS程序,数据都正常现在只能换个io试试看了

网友F:
秒掉电还是可以测出供电的,但是可能要测多次才能测得正确数值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秒掉电还是可以测出供电的,但是可能要测多次才能测得正确数值。

请指点一下, ,此电路中,VSA_REF电压0.97v正常,也就是10脚正常,r40及r41电阻正常,r74,r87电阻正常,bc29空的工厂没装,9脚电压0v,(9脚正常工作时0.99v)4脚电压正常,当主板工作正常时,8脚电压约4v,当主板工作不正常时,电压达10v,324已经换过无效,请问,这是哪出问题导致出来10v的高压?这个c41在此电路是起什么作用的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请指点一下,,此电路中,VSA_REF电压0.97v正常,也就是10脚正常,r40及r41电阻正常,r74,r87电阻正常,bc29空的 ...

不正常达到10V的时候,Q13的2脚和3脚分别是多少电压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不正常达到10V的时候,Q13的2脚和3脚分别是多少电压?

都是0v,这个10v是怎么出来的呢,不理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都是0v,这个10v是怎么出来的呢,不理解

冷机时(触发断电情况)Q13 2脚和3脚对地阻值??

网友:
看不出10V是怎么来的。难首从4脚的供电脚什么的引发短路引来的10V

网友:
有管子挂了吧   技嘉的板子就爱这毛病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都是0v,这个10v是怎么出来的呢,不理解

都是0V?也就是MOS管的D极也无电压,这不是VTT总线么?为何不把VTT总线供电修出来再看看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都是0V?也就是MOS管的D极也无电压,这不是VTT总线么?为何不把VTT总线供电修出来再看看呢?

,如图,这个电路图中,有tr59.tr64,但板上好像原来就没有,为啥它还能工作(先绿黑一分钟再开机就会正常工作),补上这二个电阻会不会板就正常了呢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,如图,这个电路图中,有tr59.tr64,但板上好像原来就没有,为啥它还能工作(先绿黑一分钟再开机就会正常工作) ...

这2个电阻是否需要添加,是针对PWM芯片是否要更换成别的型号来决定。如果换成别的芯片,可能需要添加这2个电阻,如果单纯是RT8120D,应该不需要。具体图纸上应该有设计说明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这2个电阻是否需要添加,是针对PWM芯片是否要更换成别的型号来决定。如果换成别的芯片,可能需要添加这2 ...

确实图左上角写了,低为取消vtten,它用了vtt_sense接到fb来工作,这个vtt_sense完全不理解是什么鬼了,找不到是哪出来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,如图,这个电路图中,有tr59.tr64,但板上好像原来就没有,为啥它还能工作(先绿黑一分钟再开机就会正常工作) ...

这两个电阻后面不是有个/X吗,这个是代表不装的意思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都是0V?也就是MOS管的D极也无电压,这不是VTT总线么?为何不把VTT总线供电修出来再看看呢?

这个芯片的vcc供电 ok,7脚因为图纸用了低电位取消了vtt,所以理论上这个芯片的条件全部满足,但它不发出驱动信号,认为它是坏的,换了这个芯片后主板工作正常了,感谢你的帮助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两个电阻后面不是有个/X吗,这个是代表不装的意思

明白了,谢谢你的帮助  ,主板是8120d不良造成的,换了它就好了,谢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技嘉板1155针要注意电池有没有电 还有IO的12v 5v检测,这些都正常就换个IO试试

8120d不良造成的,换了它好了,谢谢帮助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修得多的基本上都是 电压 有偏差了,掉电不要怕测不到电压,一般的万用表有个 MAX  MIN 功能可以搞定。 ...

8120d不良造成cpu-vtt不能发出,换了它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刷过BIOS程序,数据都正常现在只能换个io试试看了

8120d不良造成cpu-vtt没发出,换了8120d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确实图左上角写了,低为取消vtten,它用了vtt_sense接到fb来工作,这个vtt_sense完全不理解是什么鬼了,找不 ...

不理解就查芯片手册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芯片的vcc供电 ok,7脚因为图纸用了低电位取消了vtt,所以理论上这个芯片的条件全部满足,但它不发出驱 ...

好了就行,感觉你修主板好难啊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好了就行,感觉你修主板好难啊。

完全没学过这个,要修时才查资料学着修的,没办法,没有理论,现学现卖的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8120d不良造成的,换了它好了,谢谢帮助

确实这VTT电压很容易出问题,修过很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完全没学过这个,要修时才查资料学着修的,没办法,没有理论,现学现卖的....

好吧,难怪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8120d不良造成cpu-vtt没发出,换了8120d好了

哦哦,这个电压不太好查,一般人也查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