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TR GS150-A 硬盘时认时不认

楼主(2017-10-13):
今天接到一个TR G150S-A 的本本  开机指示灯亮,电流没有跳变,一般遇到这种问题可能出在3V 5V 电压上  于是拆机    版号 W65J0-D02   ,     测量发现PQ54没有输出电压, 测量PR197一段13V 另外一段无电压,5脚DD_ON#待机3.3 开机0V正常啊   怎么13V过不来呢,于是直接短接PR197,开机电流跳上去了,也能点亮了,接硬盘也进系统了,以为好了,放了一晚上,装机发现不进系统了,于是进bios看 ,硬盘不认了,有重启了一下 硬盘有认了 但是还是不进系统 ,拆机,电流表测量电压,按一下开机键 发觉有么有电流了,而且开始掉电,测量了半天 发觉 SUSB#没有电压了,找了半天  桥发出的, 于是焊了一下桥 ,有能亮了  但是 现在问题就是 硬盘 时认时不认,MSATA的固态盘跟 机械盘一样,都是有时候认  重启一下就不认了,朋友们谁遇到过啊,是不是桥不行了啊,给点意见了。。。。

网友A:
如果只是不认硬盘了,还是先查下硬盘的供电吧……。

网友:
根据你的描述,查下硬盘的供电及接口电路,南桥也容易坏的,特别是小南桥,也要留意下BIOS程序和耦合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只是不认硬盘了,还是先查下硬盘的供电吧……。

他不是不认 是有时候认重启不认了  在重启有可以认了,就算能认硬盘也不引导,很无奈啊

网友:
电容有没有短路漏电,最好把转换管子换了,时钟数据之间的耦合电容换换看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桥的问题,有条件重植球试试看有没有效果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