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D壳固定屏轴维修(废物利用)

楼主(2017-10-13):
笔记本
D壳固定屏轴维修(废物利用)
笔记本

网友:
客户能接受的额前提下可以 就是影响美观了

网友:
这样拿着,手摸到了,会不会划手啊,我一般都是用AB胶粘

网友:
直接用个俩好胶粘的路过 字数补丁不知道够不够啊

网友:
哥俩好的表示,我很弱,但是我很牢靠!!!!

网友:
这种用AB胶就可以,最好用AB胶固定螺柱在再周围图一团AB胶,很牢固不破坏美观

网友:
螺丝钉从底下上就可以了,用锉刀挫几下

网友:
只要客户能够接受就可以啦,

网友:
只要客户不在意能搞好怎么弄就行,挑剔一点的客户接受不了这样的外观,我习惯用AB胶固定螺丝柱再重新打回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