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 15-3537-LA-9981P 有时不能触发

楼主(2017-10-13):
DELL 15-3537-LA-9981P  有时不能触发  扒掉电源头 再插又能触发

 拆机发现,不能触发时 B+共公点为17V 无3,5V    能触发时共公点为13V 有3,5V

有没有哪位大神修过此机相同问题.

DELL 15-3537-LA-9981P.pdf

网友:
建议先用有效电池进行开机动作,查看是否开机来验证机器的开机电路是否可以正常工作。若可以,则说明开机电路正常而出现问题的则是待机电路,然而根据阁下所描述的故障现象可以有一种这样的猜测:插入电源头时,引起的变量有充放电电源头检测单元电路,和其他待机电路,若电池可开机则可以刻意的去查测非电池待机条件的待机条件,如充放电芯片的待机条件中的电源头检测相关的待机条件。

网友A:
公共点不正常 就不触发的时候尽力查下公共点

网友:
主要看不开机时的现象,RTC电路是否正常,南桥晶振是否正常,充电芯片脚位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感觉就是公共点电压问题
在不能开机时应该查看3V+5V工作条件

网友:
这板子 修的多了  公共点17V 是没有3 5V 的 ,正常的是待机就出来3 5V  公共点电压为13V 正常,先修线性 3 5 V 吧,这机器待机那块很容易进水,你自己看看, 换个1225C 或者51225     不能用51225B

网友:
公共点电压不正常吧。。。。。、。?

网友:
没导通吗公共点。。。。。。。、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公共点不正常 就不触发的时候尽力查下公共点

13v应该是正常的,这是新型公共点。
隔离管是双N沟道的。

网友:
新款的DELL公共点是13v左右   以前的19V现在是13v   这个很正常的

网友:
这个板子  3 5V  不好搞   之前搞过 没搞好

网友B:
这个直接换EC吧应该是通病好像,

网友:
测下没3.5V的时候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啊。新型的本现在都是这个电压。

网友:
应该是公共点不正常导致的不触发,在不触发的时候查一下公共点和待机3v5v工作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直接换EC吧应该是通病好像,

楼主修过这个机器吗?我遇到一台前几天加焊ec好了,今天拿过来又不行了,郁闷。

网友:
戴尔的机器看来很另类啊,看评论公共点13V竟然才是正常的

网友:
我的DELL 15R-5537 可以触发但是开机不亮 报警声有2声滴 滴  第一声很沉 第 2声很清脆

网友:
保护隔离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管子坏了?

网友(2017-11-13):
我的1225C换了待机0.004不触发 不知道是不是EC的问题  带资料的芯片

网友:
我的DELL 15R-5537 可以触发但是开机不亮 报警声有2声滴 滴  第一声很沉 第 2声很清脆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