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求助

楼主(2017-10-13):
在Bi0s中有硬盘,在系统里有,但不是它自己的,是另一个盘的盘,这个是一次没电后,就变这样了,怎么把坏盘救回来,东芝那个坏,西数好的

网友:
一时懵住了,没理解其意。

网友:
盘符的顺序乱了而己,分不清那就只装一个硬盘,

网友:
在Bi0s中有硬盘,在系统里有,但不是它自己的,是另一个盘的盘
啥意思????
你的图片很是看不清楚 ,发了啥都看不到

网友A:
取掉能用的,进PE搞不能用的,上两个盘容易搞混了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不是盘符分辨不清楚啊?

网友:
没看懂,是盘符弄错辨不清?

网友:
就是C,D,E盘是好的,然后F,G,H盘跟c,D,E盘的容量一样大,这两盘搞的我也说不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取掉能用的,进PE搞不能用的,上两个盘容易搞混了

进pE后,用坏道修复软件,还是用别的什么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