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各位高手好电脑诊断卡显示A0怎么回事

楼主(2017-10-13):
本人菜鸟在某宝十块买了个杂牌主板诊断卡,好电脑正常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,进系统后诊断卡还是显示A0是正常现象还是诊断卡有毛病?

网友A:
A0应该是正常的;有些板子跑码全过后也会显示初始的00代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0应该是正常的;有些板子跑码全过后也会显示初始的00代码。

哦,谢谢指教我以为诊断卡是有问题的

网友B:
有些板子亮机了会显示00或者a0属于正常,每个板子代码都不一样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些板子亮机了会显示00或者a0属于正常,每个板子代码都不一样

谢谢,我两个正常主板都是a0以为诊断卡没用

网友D:
你买诊断卡是应该附带说明书的。这个是正常的,买东西不看说明书或直接丢了的举个手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买诊断卡是应该附带说明书的。这个是正常的,买东西不看说明书或直接丢了的举个手......

说明书好像没有说会有这个情况,说明书放一边,需要就看:daxiao: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谢谢,我两个正常主板都是a0以为诊断卡没用

再就是买诊断卡最好是买大家都用的品牌,这种诊断卡会比较准确一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再就是买诊断卡最好是买大家都用的品牌,这种诊断卡会比较准确一点

额,这个就不了解了,现在都买了,先将就看看,只是兴趣,还不是专门维修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额,这个就不了解了,现在都买了,先将就看看,只是兴趣,还不是专门维修的呢

我还以为你是搞维修的呢,业余的就将就着用一下吧

网友E:
诊断卡自身诊断不准确,诊断卡与主板不兼容,主板PCI槽有氧化,引起诊断卡接触不好等,都会造成这类问题,诊断卡只是个辅助工具,不是万金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诊断卡自身诊断不准确,诊断卡与主板不兼容,主板PCI槽有氧化,引起诊断卡接触不好等,都会造成这类问题, ...

了解了,只是不了解这些问一下是不是诊断卡有问题,问某宝卖家卖家回复问一下然后再也没反应了,坑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了解了,只是不了解这些问一下是不是诊断卡有问题,问某宝卖家卖家回复问一下然后再也没反应了,坑

建议还是选大家比较公认,使用率高的诊断卡,不然你买的,可能就是个垃圾货,毫无用处还打水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建议还是选大家比较公认,使用率高的诊断卡,不然你买的,可能就是个垃圾货,毫无用处还打水漂。

这个不清楚,公认的诊断卡是哪种啊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不清楚,公认的诊断卡是哪种啊?

TL460,这个一直不错。

网友F:
A0我也见过。 我的来确定是诊断卡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A0我也见过。 我的来确定是诊断卡问题。

大哥你这第二句,我怎么看不懂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TL460,这个一直不错。

好的,先记下,以后有需要就买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