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AD MINI1 硬解ID

楼主(2017-10-13):
IPAD MINI1 硬解ID 拆开是版机比较坑爹 这种机器一定要小心所以的芯片都是动过的

拆硬盘280度风开到5-6档 把硬盘拆下来写序列号

安装硬盘开机

网友:
lz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硬盘修改底层资料

网友A:
板机就是空白板自己焊芯片上去的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板机就是空白板自己焊芯片上去的吗?

就是空白板.一个个零件搬上去的....它本身就用低湿锡安装的..所以要注意风枪温度......

网友:
现在解ID会不会请喝茶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就是空白板.一个个零件搬上去的....它本身就用低湿锡安装的..所以要注意风枪温度......

是的,少不留神,爆珠,哈哈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少不留神,爆珠,哈哈。

没有封胶都会爆锡吗??不是有封胶的芯片才有可能爆锡??

网友D:
爆珠(爆裂)  还是  抱珠 (两个相邻的珠合在一起)???????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爆珠(爆裂)  还是  抱珠 (两个相邻的珠合在一起)????????????

和灌胶不灌胶的关系???是不是灌胶  爆珠(爆裂)     不灌胶抱珠 (两个相邻的珠合在一起)??????有懂的吗????学习中。

网友:
那些小件也是一个一个的焊接上的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封胶都会爆锡吗??不是有封胶的芯片才有可能爆锡??

灌浇的会,没灌浇的也谈不上爆珠。

网友:
这板看着就像是空板搬上去的, 是不是所有IPAD写个序列号就可以?

网友:
这种机器是板机来的,芯片下面基本都是有铅锡,拆硬盘不用剪铁框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灌浇的会,没灌浇的也谈不上爆珠。

那这种白板搬出来的机子.....IC会灌胶吗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这种白板搬出来的机子.....IC会灌胶吗???

这个不清楚,多半不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封胶都会爆锡吗??不是有封胶的芯片才有可能爆锡??

这种板子反而容易修  不用考虑爆锡的情况 我收IPAD最爱这种的 反正用户不懂

网友:
怎么才能一眼看出的板机?看起来都是差不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