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110 开机不显示通病维修

楼主(2017-10-13):
dell n4110 开机不显示通病维修   cpu边上的5脚门芯片脱焊,补焊ok!

网友A:
可以说这个是应为长时间在cpu旁边温度太高,时间长了虚焊了吗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常见的老故障的通病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说这个是应为长时间在cpu旁边温度太高,时间长了虚焊了吗。。。。。。

不是的你遇到的时候看下那个位置就明白了 下面正好是喇叭的一个角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的你遇到的时候看下那个位置就明白了 下面正好是喇叭的一个角

楼主没有拍实物图,等下次遇到的时候记录下来吧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没修到这故障,是PG信号还是CPU的复位信号?

网友:
真这个是amd的还是inter得,有报警声吗,这两天接到一个不显示,我焊接的显卡也不行,到后来放弃了

网友:
这个通病故障修了好多了,这个机器通病不少

网友:
这个机子不知道怎么原因这个位置总爱出毛病而且都是偏移位置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