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卓平板维修]
surface 1415拆屏换电池

楼主(2017-10-13):
分享下surface 1415拆屏换电池 这平板电池坏的多而且JB难拆
1。放加热板加热5分钟温度80
2。下面就是拆主板了电池在最下面真他妈恶心

网友:
拆屏是最大的难点了

网友:
拆不好屏的话直接就陪了,楼主胆大心细啊!!!

网友:
像这种大屏换电池收费多少,怎么收合适啊

网友:
资源共享 感谢 楼主好人
收藏以备后用

网友:
这款机器拆屏也得小心。

网友:
楼主厉害了,好好好!换电池时注意下细节就行了

网友:
微软平板真是不好整 我有两台都是换屏后不开机了

网友:
这个比手机屏好拆,只是温度要控制好,否则会显示会白一块黑一块

网友:
这个屏都敢拆,真佩服,一个屏最少1500,换电池收多少钱?很好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