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65不能重置SMC,不能充电,不引导,维修求助

楼主(2017-10-13):
A1465  板号820-3435-B
客户拿来时不开机。是CPU供电问题修好后屏亮开机了。
可是适配器指示灯不亮,不能充电。
亮机马上自动进WIN7系统,可是A5蓝屏了,进苹果系统满屏英语,以为时间不对引起,连网后进系统还A5蓝屏,再启动无引导了。
在DiskGenius里能看到整个硬盘空闲,不能分区格式化。
准备重置SMC 不行,
重置主板NVRAM可以的。
问客户电脑拿到别处过,没修好拿我这了,吹SMC发现里面焊膏出来了,感觉是有铅的珠了。
这无引导会是硬盘问题吗?
启动按D 自检 PFM006,SMC系统管理问题
我该怎么修?附上图片

补充内容 (2017-11-7 20:39):
换SMC 重置可以了,自检通过,硬盘应该是坏了,扔一边过一阵再说

补充内容 (2017-11-14 13:35):
硬盘是坏了,换硬盘好了

网友A:
这个分析得不错,一步一步。。。。赞一个

ciwei -1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B:
吹SMC的时候,底下冒出焊油,发现珠子像是有铅的,会是换过了SMC 数据不对吗?

网友C:
SMC是换过的,但是程序不对会不开机,建议找料板再换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SMC是换过的,但是程序不对会不开机,建议找料板再换一个

谢谢回复
再买料板换EC.,不能重置SMC ,
开机了,好像SMC可以了,可还会有啥原因不能重置SMC呢?就怕硬盘不行了

网友:
想办法把有硬盘在别的机器上试一下再去修别的吧!硬盘假如坏的,别的都白搞!二修的比较讨厌,ec要原板拆机的。。。bios是不是被人刷过?先从不充电开始修!

网友:
可能是SMC程序不对 期待结果 换了好了吗

网友:
苹果修得少,楼主最好换EC好了么?

网友:
技术不错 像你学习啦 技术不错 像你学习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分析得不错,一步一步。。。。赞一个

这里是严管板块,请珍惜自己的论坛账号,不要灌水回帖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吹SMC的时候,底下冒出焊油,发现珠子像是有铅的,会是换过了SMC 数据不对吗?

建议你买个剪板的SMC换上去,有料板的话也可以拆个再换上去

网友:
就是EC坏了

网友:
换SMC开机了,可是启动2次失败后发现硬盘坏了

网友:
技术果然好,我既然看不懂

网友:
找个别的硬盘换上去试试。

网友:
第一步重装系统,还不行。第二步修内存

网友:
楼主  是硬盘的问题吗   是的话换一下   再试一试 不是的话   检测一下软件问题  做一遍系统试一下

网友:
技术果然好,我既然看不懂......

网友:
硬盘是不是被别人换过来?SMC被搞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