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Z370 八代新板不开机 过内存后跑0A不动 维修案例

楼主(2017-10-14):
V星Z370  ms--7b44八代新板不开机 过内存到f0后跑0A不动  bga已换BIOS已刷-已换新BIOS   IO已换后加热脚坐ok

网友:
还没有修过这么新款的主板,这个主板应该还在保修的吧。

网友:
3系列的板子没几个在卖吧,都大修上了,还没见过真的板子

网友(点评):
呵呵我们早就在修了

网友:
这样的主板不再保修吗。这样的主板坏多数都是人为损坏,有可能楼主的板被摔过。

网友:
是八代桥吧,我还以为八代CPU呢!

网友(点评):
桥是对应cpu的七代cpu用八代上好多板通电断电的不能用

网友:
。。。。我没看懂这个是怎么修好的,谁给指点下

网友(点评):
用bga返修台机器加热脚坐

网友:
厉害,z370都没人开始用了,这么新~都修开了~为啥不返修~

网友(点评):
嘻嘻都是别人反我我修不好就得发台北研发工程分析

网友:
最怕不知道自己怎么就修好的板子,故障返修率搞得吓人

网友:
加热脚座,是加焊CPU座子吧

网友:
楼主,我想知道最后是不是加焊CPU座子修好的

网友(点评):
嗯cpu脚坐空焊了

网友:
没有过保的都开始维修了 ?还是楼主是修统货的 ?

网友(点评):
哈哈我是囤货的几十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