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R SV-G4134-A主板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7-10-14):
主板全身照

故障是不通电不触发。插上ATX电源主板待机指示灯有亮,主板待机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,后来测量的确没问题。量开机针脚电压为0V,既然待机都正常,要么短路要么断线,万用表打到蜂鸣档无对地短路。那可能就是断线了,从开机针脚跑线,与一个R420标注220的电阻通了。上电,电阻另一端5V,应该是个上拉电阻,取下测阻值为无穷大

明显电阻坏了,料板上找个换上

开机针脚有5V了,短接上电跑码亮机

维修结束,,简单问题,大神勿喷

网友:
思路清晰合理,加分鼓励。

网友:
上拉电阻损坏引起的开机针无电压,进而IO无跳变,厉害,我是真的怕跑线路

网友:
楼主很厉害了 不要谦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会修元器件就已经很厉害了,  这最多刷刷  bios, 焊锡手工搞不好, 抽空练一练

网友:
LZ思路条理清晰,加分支持

网友:
  思路条理清晰!快速找出故障点!楼主厉害

网友:
思路清晰,这是捡钱的节奏

网友:
思路清晰合理,加分鼓励!!!!!!!!!!!!!!

网友:
这种板子我绝对  不修  只换,因为完全搞不清楚哪里的问题,,学习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