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 H61H2-CM 关机自动重启

楼主(2017-10-14):
收到可和拿来的机器,清华同方 H61H2-CM ,关机以后自己开机,系统也做了,电源也换了,就剩主板没动,BIOS还进不去,有密码,不知道有没有修过的,是不是BIOS的事,在论坛看挺多都是掉电重启!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精英的主板,刷个BLOS看一下。

网友:
找个这板子的BIOS来刷刷看看。另外注意下网卡的WAKE_LAN信号。这个信号不正常也会引起关机后自动开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