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8859M 49 50求助 指导 有红包

楼主(2017-10-14):
愁死了   49  50  分压电阻 到底是什么原理 怎么分的压啊  大神们求指导   有红包 QQ:1054738453  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也可以

网友A:
有数据手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数据手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

我看了  设计完全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看了  设计完全不一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

记得梅捷的49 ,50脚的,外面只有一个电阻,并不是分压的,不正常时49 或50有12V电压,这个可以请教轩辕版主,给版主发个红包,他对这类问题精通

网友:
8859在这几块板子的图纸上是怎样连接的? 发个图看一下。

网友:
梅捷主板的不一定是49 50脚电阻问题~~留意这个RT8859M也是比较爱坏的

网友:
tonset tonseta 49 50.... iccmax iccmaxa  25 24  dvd dvda 47 48 这个rt8859是有电路图的。大同小易